指令
请教,威纶通触摸屏用U盘突然下载不了

楼主(2021-02-02):
之前用的好好的,今天突然用U盘就下不进去了,开机插入U盘界面提示下载,下载了过一会继续提示下载,一直这样提示。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的吗?求大神解疑。

网友A:
u盅看是否壞了
没坏试过几个盘了 格式化也不行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B:
屏恢复出厂设置再试
试过没有用,网上搜说要用8000那个软件做,之前都是用eboro也没有问题。
威纶通解密bin提取,步科解密,欧姆龙解密,繁易/禾川/伟创解密,显控解密,DOP-107/110终止传输bin提取程序;MCGS解锁

微信 / 电话 15059791632 网站案例 http://www.plcjiemiwang.com/html/cases/

网友C:
威纶通小bug还是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