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2-02):
袋子切断,每个袋子有个切断标示图形,每个袋子多少会相差几毫米,袋子上又有很多其他图形,请问三菱梯形图要怎么写,怎么自动跟踪到这个标示点位?

网友A:
你得先確定用什麽傳感器去識別這個標示點位告訴PLC
就是颜色传感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你得先確認好檢測識別方案,按照你説的袋子上又有很多其他圖形,你説用顔色感應器,那就要確認你的目標圖形(切斷標示圖形)的相對位置是否固定,還是與其他圖形一起都是很隨意的任意位置,目標是停止狀態檢測還是在移動過程中檢測,如果位置固定就算每次相差几毫米,感應器位置找好應該也問題不大吧,相關要素你得先根據生產狀況想好,完全沒有先期條件,PLC程序寫一萬步也檢測不到,它只能根據條件做運算、判斷。
一批袋子图案是一样的,切袋标示位就是一小块黑色长方形,这个长方形在袋子的位置也是固定的,也是独立的。生产好的袋子是一卷的,要在切袋机拉出来一个一个切断。就是生产中每个袋子长度多少有一点点偏差。
  • 下载积分:+1(来人給朕退下)

网友B:
    搜中断定长

网友C:
    布料走的路径是否有张力问题
    如果是拉料轮前被压着且用的是来回式的切刀
    加上又有微调设备
    再切的时候都可能会影响到张力
    导致布料伸缩 可以加强张力去增加稳定度
    也可以考虑将颜色传感器变动到出料处
    如果改至切完后输送带部分可以测试看看有没有效果
    布料先跑出去,照到颜色传感器再切断

    布料通常无法用电的去确认
    你已有mark点的,颜色传感器单纯就是有讯号,就通知切刀动作,
    多点mark我则会另外用计米炮轮或演算长度去避免颜色传感器讯号重复输入
    这个机器它是这样工作的:触摸屏输入袋子的长度,然后PLC控制步进电机或伺服根据长度拉过来袋子,然后切刀切断,切刀不管其他,电机走一次它就切一次,颜色传感器定位标志,如果三次定位不到机器就报警停机。也就是说步进或伺服每次送袋子需要把定位标志送到颜色传感器的位置后停下来让切刀切袋子。因为每个袋子可能会相差几毫米,所有PLC要自动跟踪到标志位才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布料走的路径是否有张力问题
    如果是拉料轮前被压着且用的是来回式的切刀
    加上又有微调设备
    再切的时候都可能会影响到张力
    导致布料伸缩 可以加强张力去增加稳定度

    正解,我们也是类似做法
    感应淬火

网友E:
    太实际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