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2-03):
伺服电机进行相对定位时,突然断电,定位的位置还没到,

上电时怎么继续行走到定位的位置上???

怎么读取伺服电机编码器的反馈值?

3U的plc和国产伺服电机

我的思路是,读取编码器反馈值和DRVI的脉冲比较,上电后少多少就继续行走多少,(DRVI每次完成后就把编码器脉冲值清零,清零后,在比较的时候就不用因为脉冲数的的叠加而计算了,当然还是要先保存,后清零)不知道这样行不行得通

但是伺服电机脉冲反馈值怎么读取?怎么清零?

楼主:
说明书有个ABS指令,但是只能用在三菱伺服上

楼主:
说明一下  在外部不定义原点位置的情况下,没有原点,没有限位,

这该咋能

楼主:
刚查看伺服说明书,可以通过通讯来监控电机反馈脉冲数,然后咨询了厂家,是可以的,然后每次反馈的脉冲数不是叠加的,所以不需要清零,先买根线试试看吧

网友A:
通讯读位置   绝对值伺服电机应该可以
恩  是可以的
小侯

网友B:
部分伺服馬達控制器有提供編碼器輸出
可將馬達運轉以編碼器脈衝信號回授
連接高速計數模組
在控制器設定Pulse/Rev後
換算計數值可以大致上知道位址
真诚感谢!

网友C:
用绝对值的编码器   是不是会更方便 点,,,,但是 这种 情况几乎很少停电吧
不止针对停电,急停后也是

网友D:
急停以后呢?重新启动从停止点继续动作?

网友E:
三菱有个SPD指令可以读出当前脉冲值,你说的那种带电保持的也可以直接读,不过你这样没有原点的明显A系列伺服(三菱系列的话),用SPD你试试看

网友F(2021-03-05):
用RS485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