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
GX Work3输入输出参数设定?

楼主(2021-02-03):
fx5u定位篇的说明文档没有说怎么设定近点信号、零点信号、外部开始信号的输入点,所以具体要怎么弄?

网友A:
在 GX WORKS3 项目里面 参数-------模块参数------高速I/O-----输出功能------定位 在里面设置 零点信号 软原件 指定信号点
下载积分:+1(sqpfanglin)

网友B:
2楼正解
不忘初心,方得始終;初心易得,始終難守。三更莫贪色;半夜不恋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