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三菱PLC可以控制一个5MS的输出吗

楼主(2021-02-03):
现在有个注油阀,喷出来效果不好,厂家让我改电磁阀的通断时间可以设定在10MS以下,用定时中断加1MS时间继电器控制效果也不明显比,我想知道PLC可以做一个5MS的输出吗

网友A:
驱动部分也有延迟啊,电磁阀动作都不止5毫秒,直接用PLC控制电磁阀两天就烧输出。
人要是行干一行行一行一行行行行行要是不行干一行不行一行一行不行行行不行

网友B:
PLC是没问题,关键是电磁阀达不到这样的响应速度

网友C:
晶体管输出+固态继电器驱动是可以的,5ms不过200Hz而已,晶体管+固态继电器(其实还是晶体管)的延迟都是us级差几个数量级问题不大.
PLC精确定时可以用中断做,本质上是要避免不确定的扫描周期对程序的影响,但是三菱定时器分辨率最高好像也就是1ms,所以怎么做这个程序还是要考虑一下.
bnnyygy

网友D:
电磁阀达不到这个频率

网友E:
执行器件需要检查是否符合要求。一般来说气动元件秒级动作还能凑合,毫秒级就太为难它了

网友F:
首先你要选MT输出的PLC

楼主(2021-05-14):
三菱PLC用脉宽调制PWM指令加高速输出,可以实现了。PWM指令不受扫描周期影响的

网友G:
楼主解决了吗?

楼主:
解决了PWM 脉宽调制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