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2-04):
哪位大神有欧姆龙温控器E5CC和CP1H 485选件板的通信程序
小弟初次弄欧姆龙,望大神们给个例子程序参考一下。
配置CP1H 选件板CIF11 温控器E5CC-802 RS485

我看一下欧姆龙有自带的E5CC功能块,有大神用过吗,我这个配置能用上面图片中的自带的功能块吗?

网友A:
用无程序通讯试一下  看手册

网友B:
可以用无协议方式,或者modbus协议来读写需要的参数。
bnnyygy

网友C:
你这个是SCU单元用的,选件板用不了。

你这个可用简易modbus来做,选件板可用,

A641.0:启动通讯
A641.1 执行完成
A641.2 执行错误
命令:
D32300 从站地址
D32301 功能码
D32302 通讯字节数
D32303~D32349 通讯数据
响应:
D32350 从站地址
D32351:功能码
D32352:出错代码
D32353:响应字节数
D32354~D32399:响应数据

网友D:
我刚做了一个E5CC和三菱5u485ADP通讯的 可以去取写入PV值和SV值

网友E(2021-06-02):
非常感谢,终于知道报错代码含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