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此处两线交叉是什么意思?起什么作用?

楼主(2021-02-05):
这个是参考别人设计的图纸,看到此处有点疑惑!

网友A:
这个设计看起来很诡异

网友B:
难道是交换相序,改变电机的转向

网友C:
星三角启动

网友D:
馬達逆時針運轉

网友E:
感觉应该是提示星三角启动,如果电机转向不是所需的转向,就把交叉的两处两两交换,用来改变电机转向。

网友F:
双速电机?

网友E:
楼上,双速电机不是这样接线的

网友G:
星三角降压反向启动

网友H:
5楼给的答案是对的

网友I:
這個圖怪怪的,如果是兩兩交換,結果等於沒換

网友J:
如果控制柜距离电动机比较远的话,为电动机供电的六根导线线路就会比较长,容易对其他对干扰比较敏感的电路或者元器件有干扰,因此就采用了对为电机供电的导线线路进行交叉布置,以减少电动机启动或者运行过程产生的干扰信号对敏感电路或者元器件的干扰,以保证设备的安全正常运行。
这种敷设方式一般用在供电线路的几条导线以平行敷设的方式进行的线路(或者设备)上。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在架空通信线路上就会经常见到这种敷设方式。
下载积分:+5(来电自动化) 好贴好贴!

网友K:
老兔子说的应该才是图纸的意思!

网友L:
不用标准设计?

网友M:
是狗,不像兔子。我的才像兔子!

楼主:
引用 网友J:
如果控制柜距离电动机比较远的话,为电动机供电的六根导线线路就会比较长,容易对其他对干扰比较敏感的电路或者元器件有干扰,因此就采用了对为电机供电的导线线路进行交叉布置,以减少电动机启动或者运行过程产生的干扰信号对敏感电路或者元器件的干扰,以保证设备的安全正常运行。

这种敷设方式一般用在供电线路的几条导线以平行敷设的方式进行的线路(或者设备)上。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在架空通信线路上就会经常见到这种敷设方式。

为什么是2条线交叉而不是3条线交叉??3条线交叉如同编辫子那样效果不好吗?

网友E:
现在大功率电机远距离铺设都是用电缆线了,怎么交叉?

网友N:
5楼正解

网友N:
看来这图你没看懂,三角形换向本来就要调4根线,你只调两根就会出现其中2个绕组是380,还有一个绕组两端等电压的情况
引用 网友I:
這個圖怪怪的,如果是兩兩交換,結果等於沒換

网友O:
应该就是更改转向的,画圈的两个交叉部分更换后就相当于总电源进线调换了相序。

网友I:
引用 网友N:
看来这图你没看懂,三角形换向本来就要调4根线,你只调两根就会出现其中2个绕组是380,还有一个绕组两端等电压的情况

你說的沒錯調2根有一個繞組兩端等電壓。調4根方向就過來了

网友P:
如果是为了减少干扰,应该三条线绞一起(或同轴紧密排列)。我认为这里双线调换位置没别的电气意义,仅仅是为了让前面三个接触器K2、K3、K4主线的接线顺序一致,更加美观而已。

网友Q:
还在接线端子(X1)的上方交叉,应该还在控制电柜内,应该是提示改变转向调换接线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Q:
还在接线端子(X1)的上方交叉,应该还在控制电柜内,应该是提示改变转向调换接线吧?

说得对,应该是指在控制柜内调换电机连接线,在接线端下方调换。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是2条线交叉而不是3条线交叉??3条线交叉如同编辫子那样效果不好吗?

三条线交叉就等于没有交叉了。

因为三相电源的相序是A、B、C,如果三个同时移位,它们的相序不变,就等于你同时交换三条相线,电动机的转向不会变的道理一样。

网友J:
引用 网友O:
应该就是更改转向的,画圈的两个交叉部分更换后就相当于总电源进线调换了相序。

“两个交叉部分更换后”不等于“总电源进线调换了相序”,反而是为了保证相序不变才这样做。

这是为了增强抗干扰的能力。

网友R:
呃!涨见识了!基本没有见过此类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