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2-05):
第一次见。。。。

网友A:
没事多看看书

网友B:
IR为指针寄存器,前面加逗号数字为偏移量,简单点说就是原始指针+偏移量形成的新指针。

楼主:
引用 网友B:
IR为指针寄存器,前面加逗号数字为偏移量,简单点说就是原始指针+偏移量形成的新指针。

意思是ir0里的数加上逗号前的数,所指向的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tachment=252408] 没事多看看书

看了手册没看懂😓我知道是变址,我是问逗号前的数字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