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2-05):
要求三菱PLC  Q或者L有圆弧插补最低两轴,谁做过的提供下思路或者模板,对于这种类型的程序我不知道如何搭框架,请大佬指点。

网友A:
探讨画个圆画个方,还是有项目
如果是画圆画方,那也太简单了,是加工刀片,走直线斜线,走几次,就跟CNC一样。大佬有没有模板,我对这种写法没思路
自动化软件工程师

网友B:
有公司做的 我有面试过有用三菱Q做 大致概念 是上位机生成数控G代码 转成三菱定位数据 写入对应缓存区
我公司用触摸屏输入代码,这种模式我没做过,不知道程序框架如何搭建

网友C:
倍福牛逼NC
我老板喜欢日本的东西,所有配件都用日本的。只能用三菱

网友A:
两点生成一条直线
假设以赤道为中心,南极北极作为两点,推理出地球是平的
自动化软件工程师

网友D:
G代码可以,以前做过一个项目基恩士给写的程序做的别的设备,但是可以随便设置你想要的功能,用的G代码可惜加密了,看不到,不过你可以打电话咨询一下
不知道兄台说的G代码是三菱的M代码吗?我看我们公司触摸屏上是有M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