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分钟产品速度记录

楼主(2021-02-05):
如题,就是一台机器比如每分钟打80个产品,根据速度快慢会有变化,
然后想把这个速度反应在触摸屏上面,
现在自己做了一个,就是显示不准,
原理是记数接近开关的一个脉冲给一个M型中继自锁,同时时间继电器得电记时,
到下一个记数接近开关复位,同时把这一个产品的时间传送到寄存器,就是一个产品的时间。
然后再乘以60,
结果就是这个速度误差很大。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用时间继电器得电计时,这个思路就不对。
计每分钟产量思路:
用启动后运行的条件,加上每秒的脉冲,计数到30下或者60下;为一个计时周期;
在计时周期内靠计数接近开关进行产品计数,每到一个时间周期,把计数产品存储器传送到显示存储器内,同时进行产品计数清零。

网友B:
计算得到一个产品的时间,n秒/个,每分钟的产品数量=n秒/个x60。这样算感觉不对,纲量计算关系就不对了。例如,1秒/个,那么一分钟是60个。如果是0.5秒/个,一分钟是120个。所以应该是每分钟的产品数量=60/(n秒/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