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2-05):
台达B2伺服  100W  带刹车,用来学习。CN1线买了44针接满线的,先重置了参数,重新上电。。把电机刹车直接接24V和0V,把P1-01设置为02速度模式,将DI4设置P2-13=115; DI3设置P2-12=114。将DI1设置P2-10=101然后 重新上电,跟着短接14  9  8 34四根线都短接,或者14  9  34 三线短接,CN1其他线头用热缩管套住保证不会短接。可是伺服都没反应,不会启动。。将伺服设置JOG测试,电机可以运行。这是哪里没设置对吗?

网友A:
速度量没给进去

网友B:
速度模式是模拟量给的速度信号  你没有给模拟量怎么动 手摇?
huiyang

网友C:
定速度要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