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2伺服的编码器输出可以直接接PLC吗 ?

楼主(2021-02-05):
台达的B2伺 服,CN1信号线有 编码器A A- B B-输出 可以直接接PLC X0 X1上吗?

网友A:
不行的,那是5伏差分输出信号

网友B:
驱动器有分周输出啊,你接那个就可以了
新手不懂,请指教,分周是什么?是接哪里?

网友B:
这个差分信号,你接这个接的时候加个转集电极的模块,大概一百来块钱

网友C:
有差分转集电极输出的电路板,我以前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