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FX5U fx3u 触摸屏通讯

楼主(2021-02-06):
我有一台3u 和一台5u 一个触摸屏 进交换机
触摸和5u 通讯,5u和3u之间通讯,用以太网,请问该怎么设置,在线等
网上说只配置一个slmp会影响调试接口,该怎么设置最好,另外需不需要配置cclink 项主从

网友A:
通过触摸屏宏指令来传两个PLC的数据就简单多了
感应淬火

网友B:
3U可以配个以太网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