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2-06):
富士触摸屏为TS1070Si
上海耀华称重控制器XK3190-606+
接线为485半双工,两侧通讯设定一致
重启后画面显示通讯错误,格式
请赐教,这是通讯参数设定的错误吗?还是显示元件设置的错误?

楼主:
再补充一下软件版本和上海耀华说明书,通讯协议在75-90页
附件: XK3190-C606+说明书.pdf (2066 K) 下载次数:76

网友A:
引用楼主nongqiulin于2021-02-06 13:14发表的 请教富士触摸屏与上海耀华称重控制器485通讯问题,Modbus RTU :
富士触摸屏为TS1070Si
上海耀华称重控制器XK3190-606+
接线为485半双工,两侧通讯设定一致
重启后画面显示通讯错误,格式
请赐教,这是通讯参数设定的错误吗?还是显示元件设置的错误?

1、你需要为你的控制器的站号设定Modbus格式,例如站号为3

2、富士仅支持以下功能码:

3、00008地址为Bit的状态位,使用的区域1,而不是区域地址3。

Good Luck~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已经完成了
之前主要问题是
1,没有对modbus格式进行设定
2,没有注意到富士屏幕的寄存器地址需要+1
3,没有注意到富士屏幕接受数据高低位顺序与上海耀华发送的相反
以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已经完成了
之前主要问题是
1,没有对modbus格式进行设定
2,没有注意到富士屏幕的寄存器地址需要+1
3,没有注意到富士屏幕接受数据高低位顺序与上海耀华发送的相反

高低位相反只需要将文字处理中选择MSB-〉LSB就可以了。
寄存器地址需要+1因为Modbus十进制地址从1开始排列,16进制才从0开始。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