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能否直接给数据库写入数据?

楼主(2021-02-06):
使用PLC 西门子smart200 给MYSQL数据库中写入数据?如果可以,请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不可以,得加别的东西

网友B:
可以做个数据服务程序完成,直接完成不了

网友C:
倍福可以直接写数据库;也可以加触摸屏,通过触摸屏跟数据库交互;

网友D:
看样子倍福是未来的趋势

网友E:
有人用博图弄过PLC写数据库的程序(可以百度),200SMART可能要困难一些(因为只有梯形图),另外,写数据库要进行数据库登录操作,验证后,再按照电文格式操作(要自己组电文),不知道这样的运算量,200SMART是否能够承受。总得感觉,这种还是很复杂的,不是标准的标准的解决方案。
下载积分:+1(wangsanhuzi) 真诚感谢!

网友F:
有PLC数据库网关模块,PLC与数据库双向通讯,支持多台PLC,可以对接MYSQL、SQLServer、PostgreSQL等数据库
相关案例:
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08333801
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03842547
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07206910
相关资料:

网友G(2021-03-09):
在电脑上做个中间件软件就好了

网友H:
7楼是一个方案,自己开发个采集平台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