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smart软件问题

楼主(2021-02-07):
通信接口里面空白,前辈指点一下吧,谢了!

网友A:
卸载软件,再安装一次,如果还是老样子,只有从做系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卸载软件,再安装一次,如果还是老样子,只有从做系统了。
重做了系统,正常了。前辈公众号不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