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系列变频器在什么情况下使用不需要设定电机容量等参数?

楼主(2021-02-08):
公司一台设备有滑差电机更换成三菱A系列变频器的,在设定参数时输入了电机容量等参数,设备开机报故障(电子过热保护)。后比对其它相同设备的变频器,发现正常运行的设备的变频器都没有对电机容量参数设置,都是默认值。试着也将新的变频器设成默认值,设备可以正常使用。特此请教大师给科普一下。

网友A:
特种电机才要设置容量这个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特种电机才要设置容量这个东西
楼上说的一般情况下不需要设置吗?以前我用过也有不少的变频器,都是需要设置电机的功率大小,电机的电极数啊,三菱的A是第一次使用,竟然不需要输入所配电极的功率及电极数等参数。还真是想不明白?难不成变频器可以随便接不同功率电极数的电机?

网友B:
同功率匹配,非特种电机,这种情况下变频器内部默认参数会对应,可以使用默认参数。
当变频器功率大,而电机功率小,这种情况下,需要设定电机参数,因为变频器中的保护功能是鉴于电机的电流进行计算的,不设定的话,会烧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