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求指点!!!三菱L系列 L02cpu 与Proface通讯不上

楼主(2021-02-08):
L系列L02CPU 与Proface以太网通讯时,报错(设备读取指令响应超时),按照Proface通讯手册设置也连不上。

楼主:
Proface技术客服和通讯手册都是用 Q/QnA Senies 这个驱动

网友A:
这个,如果是以太网通信应该选用Q系列以太网,你选择的这个是编程口通信

网友B:
要不同一個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C:
要不你端口改成 UDP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