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台国产PLC 标签全没 不知用什么软件和线编程 十分感谢!

楼主(2021-02-09):
描述:外观
描述:上板
描述:底板
描述:CPU ATmega16A,
求助! 一台国产PLC 标签全没 不知品牌 不知用什么软件和线 编程
PLC,板上的芯片用的是ATmega16A, 十分感谢!

楼主:
描述:485
编程通信口是接232母口 上有一块SP485
4脚 A
5脚 B
2 3 7 负
1 6 5V
8 9 地

网友A:
一般都是三菱软件,或者西门子软件。国产的廉价工控板plc

网友B:
国产仿西门家工控板

网友C:
三楼说的对

网友D:
还能看出来仿的哪家的,看来都是电路高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三楼说的对
对啥对啊,板子的指示灯那里都有X和Y的端口定义,能是西门子吗?只是用了个西门子的壳子罢了。
下载积分:+1(9x7k9w4)

楼主:
谢谢热心坛友!不知是不是要专用电缆的问题 西门子 三菱的都不能编程(下载)

网友E:
仿三菱的,用RS232转USB的线通讯

网友F:
见过外观比较相似的 二图有标签 可以试下三菱软件

网友G:
用下三菱GX Developer试试

网友H:
据我所知,仿三菱的通讯一般是,232或422,没见过485的。仿西门子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I:
西门子的485口 3脚A 8脚B

网友J:
西门子的外观 三菱的软件
通讯口不知道变了没有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