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2-09):
我的笔记本只有微形乙太网口,正常的网线插不进去,我买了一个扩展坞:联想USB-A集线器F1-U03,USB端插电脑,另一端通过网线与西门子PLC网口连接,可时不能正常下载。求各位大师应该怎样设置才能通信

网友A:
买笔记本时就要看好接口,
usb转以太网不好用?
真诚感谢!那该咋办呢?

网友B:
我一般用USB转网口的转换头,还能防止频发插拔拉坏
大师,可我的下载不了,要填什么IP.。

网友C:
用过绿联USB转以太网,调试PLC没问题,和本体以太网接口没什么区别

网友D:
应该是你设置有问题,超薄本一般都是用USB或TYPE-C转以太网,我们厂几个都用超薄本,都没说下载不了。

网友E:
我就是联想的   下载没有问题    应该是你的设置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就是联想的   下载没有问题    应该是你的设置问题

连接后,下载程序时,会弹出设置IP,我设置成192.168.2.1  也不行,显示IP地址错误。不知你们是怎样设置的,能否截图告知。万分感谢

网友G:
你把电脑IP设定192.168.2.1???
如果这样不就跟plc的IP一样了?能连上你就神了
电脑IP与plc IP 要不一样

网友H:
yoga14s PD口雷电4加倍思扩展坞表示调试毫无压力

网友H:
要同一个网段,大兄弟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连接后,下载程序时,会弹出设置IP,我设置成192.168.2.1  也不行,显示IP地址错误。不知你们是怎样设置的,能否截图告知。万分感谢

你要看PLC是什么IP   要设置到一个网段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