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OMRON BIN 与 BCD 指令

楼主(2021-02-14):
关于 OMRON BIN 与 BCD 转换指令,我被搞蒙了!!!见图!BIN转换指令 10到15十进度数,还有107的十进度的数转换不出结果!!!是用模拟器的!!!还有好多数都转不了!不知是何原因???请教大师

网友A:
因为源字DO和D4是BCD码,不能是16进制,A要改为#10
下载积分:+1(lizhendong) 热心助人!

网友B(2021-04-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