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程序看不懂?

楼主(2021-02-14):
输出线圈中#S_P 是么意思?

楼主:
下面程序输出线圈

网友A:
自定义内部变量

网友B:
局部变量

网友C:
能具体详细的讲解吗

网友D:
用子程序创建功能块

网友E:
局部变量,

网友F:
这个是内部变量,又叫临时变量,你先看程序窗口最上面,上面有自定义的变量类型.分别是是in型 out 型 inout型 还有temp型。

网友G:
这只是一个局部标签而已

网友H(2021-03-22):
局部标签 后面有个P 是立即输出的意思

网友I:
共同进步

网友J:
接口 引脚

网友K:
内部变量 只适用于这一段程序,比如说我分别建立“手动”,“自动”两段程序,我分别在这两段程序中建立了一个内部Bool变量“test”,并且不分配地址,那么,不论我在“手动”程序中怎么去改变其内部的“test”变量状态,“自动“程序中的”test“状态并不会随之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