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2-14):
手头物件:三菱FX3U 32MT+485BD板,PRO FACE人机GC-4401W(一个RS232,一个RS485,一个USB MIN接口),PC一台
如何实现PC PLC 人机的互联?因是自学,有没有代价少一些的方案,请大侠指点

楼主:
大虾门支支招,感谢

网友A:
PC与3U连接需要SC09通讯线或网络模块,如: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k.7386009.0.d4919233.16656cc0zNHqOi&id=582252628043&_u=t2dmg8j26111
SC09线价格低。如果人机的透屏功能好的话,3U+SC09+人机就可同时在线,一般效果不是很理想。3U+网络模块+人机同时在线是最佳搭配哈。

网友B:
搞个二手的北辰模块网联PC

楼主:
感谢楼上师傅支招,先买条SC09线试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师傅支招,先买条SC09线试一下

SC09分为2种:
RS232toRS422
USBtoRS422

网友C:
485bd连接触摸屏
plc编程口用USBSC09之类的电缆编程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