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2-15):
一台小设备的程序看不懂,请教大家,谢谢!触摸屏操作流程如下:
点启动按钮,Y0动作开始上升,Y4,Y5(上升时Y4,Y5打开)也同步打开,计数器开始从0往上计数,当计数到离设置值较近时Y2输出减速,到设置值时Y0和Y4关闭,
Y1输出开始下降,同时Y6打开(下降时Y5,Y6打开),计数值从设置值开始减小,快到零位时Y2输出减速,直到数字减小到0时设备自动停止
这是一次的动作流程,触摸屏上可以设置动作次数的。
x0,x1上是编码器。想学习下,所以想请教大家程序里哪个是启停按钮,还有设置脉冲个数的寄存器,设置循环次数的寄存器,设备在上升、下降过程中如果没收到脉冲也会报警的,但这个报警触发地址也没找到,本人理解能力有限,又想玩玩,拜托大家!

网友A:
10步开始的三行代码是无脉冲检测用的,上升或下降动作2S后开始检查,M33无脉冲输出。
133步开始的四行代码就是将编码器数值经过运算传递给D82。
程序比较简单,多做下注释应该可以看懂。FX系列的手册稍微翻翻,知道高速计数器的使用就能很快了解。
关于启动停止,自行检查下M80、M81相关语句。

楼主:
检查了M80  M81的相关语句还是没搞定

网友B:
    程序有双线圈,能动起来才怪

楼主:
这可是从设备上传出来的哦

网友C:
配合触摸屏程序看会容易一点,如果有的话上传上来研究一下
zsh340

网友D:
1楼师付说得很对.楼主注重看一下从345步的程序细看一下,门限开关X4或是另一个X11这两个有一个INPUT信号有可是启动.

楼主:
触摸屏的程序文件打不开

楼主(2021-07-19):
非常感谢1楼和7楼的师傅!手动升降按钮确实是M80,M81;当X11有信号后按下M52可以自动启动,但Y4手动按钮是哪个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