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手头没有AB相编码器,有办法模拟发正负脉冲吗

楼主(2021-02-16):
手动模拟只能发正脉冲,计数器加计数,有办法手动模拟发负脉冲让计数器减计数吗?三菱FX1S PLC谢谢!

网友A:
在1个齿盘上 装2个接近开关 顺时针与逆时针旋转齿盘 试试

网友B:
拆一个旧鼠标,里面就有编码器

网友C:
几块钱就能解决的问题

楼主:
这种电位器能当编码器使用吗?没用过,怎样使用的呢?谢谢!

网友D:
脉冲输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几块钱就能解决的问题
示波器的旋钮就是这种,相当的不好用,经常不灵了

网友B:
我的建议是加几块钱,买个二手的直流伺服,上在的编码器有100线,跑几千转都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