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锁存1中,M和D具体能保存多久?

楼主(2021-02-17):
我觉得设置了锁存地址的M:比如默认是M500-M7679为锁存

楼主:
默认锁存1中的D200-D799;C100-C199;M500-M7679
这些锁存中的数据应该是永久保存,不需要电池。即使PLC重新上电、PLC复位、PLC重新下载程序,锁存1中的数据应该都会保持。
工控威望:+30(ymmfa) 热心助人!

楼主:
电池只是用于保持时钟;文件寄存器R、链接寄存器W、链接特殊寄存器SW。

楼主:
网上看到有些人说:FX5U锁存1中的数据只能断电保存10天(锁存1中的D200-D799;C100-C199;M500-M7679),想要长期保存需要电池,我觉得是错误的。

楼主:
希望各位大师能多多指正,搞技术不能模糊不清呀!
我想确定FX5U锁存1中的D200-D799;C100-C199;M500-M7679是不是不需要电池,而且永久保存,直到PLC坏掉!!!

网友A:
都是靠电池来保存的,如果电池没有电了,数据应该会丢失,程序是保存在ROM中,断电也不会丢失,就像硬盘一样,运行数据保存在RAM中,断电会丢失的,就像内存条一样,PLC靠电池来保存数据不丢失的,没电肯定会丢失吧,个人理解

网友B:
FX5U並没有電池

网友C:
可以选配电池
超级电容器保持时钟数据10天
只要有设定锁存 都能保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