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2-17):
有没有大神做过欧姆龙E5CC温控制与三菱PLC RS485通讯的例子,谢谢

网友A:
E5CZ的我以前做过,RTU好做些,报文比较短,ASCLL的比较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E5CZ的我以前做过,RTU好做些,报文比较短,ASCLL的比较长

有列子参考一下嘛,谢谢

网友A:
温控器说明书后面通讯部份的例子就是很好的说明,按照那个来即可,我现在改行做维护了,以前的资料都奉献给前公司了

楼主:
已经做好了,用三菱modbus通信指令ADPRW可以通讯上。谢谢了

网友B(2021-04-12):
FX3U 的不用写程序就可以通许(485BD)
FX5U的用三modbus通信指令ADPRW

网友C(2021-06-22):
引用 楼主:
已经做好了,用三菱modbus通信指令ADPRW可以通讯上。谢谢了

可否分享一下程序,让我学习一下

楼主(2021-08-16):
引用 网友C:

可否分享一下程序,让我学习一下

可以 的   这个是5u与台达变频器通讯
附件: 5U moudbus rtu与台达变频器通讯.rar (1698 K) 下载次数:126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 的   这个是5u与台达变频器通讯

这个也不是欧姆龙E5CC温控器与三楼PLCRS485通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