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这两个软件什么区别?7062TI应该用哪一个?

楼主(2021-02-17):
承接电气自动化项目、电气接线图设计、IO点表、电气元器件选型

网友A:
没啥区别 一个老版一个新版而已,有些驱动调用有些差别。两个软件打开 新建项目的时候 哪个有你这个型号就用哪个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啥区别 一个老版一个新版而已,有些驱动调用有些差别。两个软件打开 新建项目的时候 哪个有你这个型号就用哪个软件
为什么PRO不能用7062TI ,我试了,用PRO7062TI无法下载

网友B:
正要学习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C:
mcgse 用在老的CE平台HMI WINCE 没落了
mcgspro 用在新的Linux平台HM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