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2-18):
我们公司的数控机床使用的三菱Q00UJCPU,现在我准备加机器人,那我怎么通信?以前没用过三菱的plc,然后我也没有看到plc上面的以太网口。
可以直接用输入/输出控制吗?还是说得加I/O板?

网友A:
1、三菱Q系列的DeviceNet主/从站模QJ71DN91,机器人不需要外加模块。
2、CC-LINK主站模块QJ61BT11 ,机器人需要外加协议转换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三菱Q系列的DeviceNet主/从站模QJ71DN91,机器人不需要外加模块。
2、CC-LINK主站模块QJ61BT11 ,机器人需要外加协议转换模块

意思就是说三菱plc上面需要扩展主/从站模QJ71DN91或者CC-LINK主站模块QJ61BT11?

网友B:
有网口的用三菱自带网口就可以通信,没有的加网块 QJ71DN91,用Sockec通信
代PLC编程 15680448079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网口的用三菱自带网口就可以通信,没有的加网块 QJ71DN91,用Sockec通信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