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2-18):
威纶通触摸屏怎么接接MES系统!!!
请大神帮忙

楼主:
各位大神,新年好,有帮忙的吗?

网友A:
先问问做MES系统的能否支持MODBUS TCP/IP。正常来说,MES系统是可以通过网关兼容转换通讯协议的,要不然工厂那么多设备,各个设备的协议都可能不同。然后只要能支持MODBUS TCP/IP ,那么你只要用一个带网口功能的威纶屏就行了。

网友B:
一般提这个问题都是设备端的,可以参考这个帖子: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86266-page-1.html

我在4L也简单写了一点,从软件那端来看触摸屏和PLC是没有区别的.
不过考虑到威纶的功能异常丰富,很多时候也确实存在用带网口的威纶当网关用,所以跟上个帖子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可以把下位机PLC或者随便什么设备(假设你有一屏多机)通过网关功能映射到触摸屏上,其实都是一样的,具体操作看手册,最终输出地址,数据类型,数据表达的意义就可以了.

我自己做更复杂的项目也是用威纶的东西,就是威纶那个不带屏的叫啥忘记了,本质上就是个OPC盒子,因为我软件是用C#写的,而且网关到软件走的是OPC协议,所以特地选的那个型号.一个盒子拖4、5个欧姆龙PLC外加两台工控机,反正底层通信什么的全部是盒子去解决的,软件就只管实现上层功能。而且我那个交互也少,每个站只有不到十个数据是要交互的(但是采集的多,工控机是测试设备,一个产品要采集几十个的数据还有各种浮点数,当时怎么把工控机软件里面的数据投递到盒子上还是花了一点心思的)逻辑也简单。

这种项目做过两次以后就知道套路了。像我以前因为是设备和软件都是一家做的,所以上位机和PLC可以商量着来,哪里改起方便就哪里改。如果是只负责一端的,其实不需要搞得太复杂,只要把需要交互的内容独立出来写清楚,别搅和到设备执行流程里面就足够了,因为做到这一步简单的MES就够用了,复杂MES的反正还是要去改你的PLC程序的,不改是不可能的~
  • 下载积分:+1(gao2935)

网友C:
    用三菱的触摸屏吧  可以加mes模块

网友D(2021-08-05):
    附件中有个案例: PLC+HMI对接MES.rar (1455 K) 下载次数:225

网友E:
    czz674613079@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