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通讯协议支持关于首地址的问题

楼主(2021-02-18):
我看设定里面只存在一个寄存器设定(单字),如果我需要读取的地址位49152大于32767怎么办
...

网友A:
一个字节是8位,如果是16位数据就需要两个字节,正数范围(0-65535),如果是32位数据则需要四个字节,RS指令有8位和16位模式,RS2指令只支持16位模式,不论8位还是16位模式都可以处理16位和32位数据。

网友B:
按PLC理解就是有符号字和无符号字(16位),有符号首位是±,你换算下就知道了,49152换算就是-16384。

网友C:
如果你使用的是标准的三菱通讯协议,不存在这个问题,应为协议有针对位,字,缓存区,计时器,等软元件的报文格式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