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框中的上升沿加和不加对程序运行有影响吗?

楼主(2021-02-18):
自动运行时,不加红框中上升沿,线圈会被驱动。同样其他条件不变,但是如果加上那个上升沿,就会无法驱动,好怪异。谁能解释一下这个逻辑吗?

网友A:
这相当于LDP M208
因为 M208 后面加一个上升沿是与其他电路并联关系
下载积分:+5(13771165220) 真诚感谢!

网友B:
后面那个上升沿删掉它
下载积分:+5(13771165220) 真诚感谢!

网友C:
看狀況 如果M208是最後才觸發M260一樣會自保,但如果M208先觸發,其它的之後再觸發則M260也不會動作。
原理跟下面幾個並聯(M70、M69 & M191 )的意思一樣
下载积分:+5(13771165220) 热心助人!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

网友D:
圈里面的没用,后面有一个就可以
下载积分:+1(周锅锅)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