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四线制传感器接常闭怎样接,npn输出的。

楼主(2021-02-19):
接常开,白色线不接;
接常闭,白色线接24V吗?
下载积分:+1(吃鳄鱼的猫) 四根线的传感器其中一根 ..

楼主:
补充图片如图:

楼主:
型号是riko RX674-nw

网友A:
你这个是常开输出型的吧,如果你要常闭信号,PLC用的话可以取常闭,继电器用的话可以接常闭触点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楼主:
测试了,
接常开,白色线不接,黑线接到PLC输入;
接常闭,白色线接24V,黑线接到PLC输入。
这个接线图不容易理解啊。。

网友B:
PNP输出,白线是输出,黑线是选择。PNP输出,白线是选择,黑线是输出。

网友C:
一般都是
棕色(+) 蓝色(-)
黑色线(常开)
NPN输出低电平 (简单理解,有光信号后,黑线与蓝线由断开状态 转为接通状态 ),
PNP输出高电平 (简单理解,有光信号后,黑线与棕线由断开状态 转为接通状态),
白色线(常闭)
NPN输出低电平 (简单理解,有光信号后,白线与蓝线由接通状态 转为断开状态),
PNP输出高电平 (简单理解,有光信号后,白线与棕线由接通状态 转为断开状态),
下载积分:+1(bruce2020) 热心助人!

网友D:
6楼说得对
除了欧姆龙那种奇葩的,有根粉色线,是使能的,粉色不接,黑色就是常开输出,粉色接24V,黑色就是常闭输出

网友E:
欧姆龙确实耍花样多。有多卖配件的嫌疑。搞一大堆型号。
松下神视的简单。两条输出线,一条常开,一条常闭。

楼主:
这个力科的,跟欧姆龙一样的 啊,白色线是使能,白线不接,黑色是常开;白线接24v,黑色是常闭
引用 网友D:
6楼说得对
除了欧姆龙那种奇葩的,有根粉色线,是使能的,粉色不接,黑色就是常开输出,粉色接24V,黑色就是常闭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