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2-19):
最近刚刚接触三菱plc,用三菱plc通过脉冲去控制一台伺服,伺服上有3个检测点,现在要求伺服能够运行到不同位置,并能够回原点。看了半天资料,一直没弄太清楚,希望有个大佬可以帮忙写一段完整程序,我学习学习,谢谢大家

网友A:
但凡你稍微查过三菱的手册 也不会来问这个问题 不懂先看手册哦 DSZR DRVA 指令手册有样例

网友B(2022-02-18):
DSZR DRVA 指令

zsh340

网友C:
引用楼主xuzhirong于2021-02-19 15:26发表的 三菱3G系列plc脉冲控制台达伺服正反转和回原点程序 :
最近刚刚接触三菱plc,用三菱plc通过脉冲去控制一台伺服,伺服上有3个检测点,现在要求伺服能够运行到不同位置,并能够回原点。看了半天资料,一直没弄太清楚,希望有个大佬可以帮忙写一段完整程序,我学习学习,谢谢大家

去看一编程手册吧。。。。。。很简单的,不像西门子那样去设置控制字那样麻烦。

网友D:
           去看一编程手册吧。。。。。。很简单的,不像西门子那样去设置控制字那样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