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2-20):
第一次搞KV7500,请教那些轴(回零,绝对,相对,JOG)指令是怎么弄的?看了案例不是很明白,谢谢~

网友A:
用总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总线吗?

是的~,用的总线,模块是XH16EC的

网友B:
滿好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用的总线,模块是XH16EC的

ETHERCAT
手册不是有吗?这是轴1的,轴2的地址不同,当然手册有的地方可能会有点问题
哪里不明白?
模块下边点参数那可以设置单个点是绝对还是相对
买基恩士的东西先咨询再买,说你要用几十套,以后都用他们的,他们销售会很热情的,买完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网友C:
百问不如自己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ETHERCAT
手册不是有吗?这是轴1的,轴2的地址不同,当然手册有的地方可能会有点问题
哪里不明白?
模块下边点参数那可以设置单个点是绝对还是相对

你这个是在哪个手册上看的?基恩士就是这样,买前特别热情,每天打电话如何,买完后,沃日~,人间蒸发了一样,还是欧姆龙的客服好,不懂的电话过去直接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百问不如自己一试

嗯,得找到手册才能试一试,可能下载的手册有问题,没看到楼上这种,如果看到早就开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ETHERCAT
手册不是有吗?这是轴1的,轴2的地址不同,当然手册有的地方可能会有点问题
哪里不明白?
模块下边点参数那可以设置单个点是绝对还是相对

我看我一个朋友写的,回零,绝对,相对,JOG都是用ADRSET,ADRADD这两个指令,如附件所示,这表示啥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在哪个手册上看的?基恩士就是这样,买前特别热情,每天打电话如何,买完后,沃日~,人间蒸发了一样,还是欧姆龙的客服好,不懂的电话过去直接搞定~

基恩士就这样,三菱和欧姆龙有官网技术支持电话,基恩士是销售对应,所以就会这样
手册是■KV-XH16EC 定位/运动单元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我一个朋友写的,回零,绝对,相对,JOG都是用ADRSET,ADRADD这两个指令,如附件所示,这表示啥意思

这个应该是用块和脚本写的,程序不全看不明白,你可以用手册给的例子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恩士就这样,三菱和欧姆龙有官网技术支持电话,基恩士是销售对应,所以就会这样
手册是■KV-XH16EC 定位/运动单元

比较反感基恩士这样弄~,需要支援的时候没人,一个人在那倒腾特别操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用块和脚本写的,程序不全看不明白,你可以用手册给的例子写

嗯嗯,是的,都是用功能块写的,这种就用一个功能块搞定~,用手册的写通俗易懂一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是的,都是用功能块写的,这种就用一个功能块搞定~,用手册的写通俗易懂一些~

第一次用就从简单的开始吧,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用就从简单的开始吧,加油

好,谢谢~,你也是,加油~

网友D:
这个是用来变址的,根据单元号和轴编号,计算出对应的地址。基恩士写功能块基本都这样的,很方便。具体地址分布你可以看手册或者地址表,基恩士的手册还是蛮全的。

图片里面的这个写法,在启动的时候才计算地址,正常是不会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你在已有的程序里面再插入一个这个功能块,功能块里面的变址还是会是上次的地址。这个可能导致其他的功能块内部地址也是不对。结果就是本来你功能块1控制轴1的,功能块10控制轴10的,但是因为新插入功能块导致内部地址还是上次计算的,结果就是功能块10里面的地址也是轴1的地址,你在功能块1里面怎么给启动,就是不按照程序运行,因为功能块10里面的地址也是轴1的地址,双线圈了。这个时候你给功能块10一个启动,让他重新计算地址得到正确的地址后就没问题了。

这个是我遇到过的,当时怎么查都没发现问题,轴就是不动。后来一个个功能块打开监控看才发现注释显示得不对,明明是轴1的功能块,注释却显示其他轴的,梯形图里面会按照当前实际的地址来显示注释。

引用 楼主:

我看我一个朋友写的,回零,绝对,相对,JOG都是用ADRSET,ADRADD这两个指令,如附件所示,这表示啥意思
男,精通三菱、欧姆龙、基恩士、西门子等PLC,安川、FANUC、OTC、松下等机器人,至今单身。。有事邮件联系:qimuxiaoqiang@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用来变址的,根据单元号和轴编号,计算出对应的地址。基恩士写功能块基本都这样的,很方便。具体地址分布你可以看手册或者地址表,基恩士的手册还是蛮全的。

图片里面的这个写法,在启动的时候才计算地址,正常是不会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你在已有的程序里面再插入一个这个功能块,功能块里面的变址还是会是上次的地址。这个可能导致其他的功能块内部地址也是不对。结果就是本来你功能块1控制轴1的,功能块10控制轴10的,但是因为新插入功能块导致内部地址还是上次计算的,结果就是功能块10里面的地址也是轴1的地址,你在功能块1里面怎么给启动,就是不按照程序运行,因为功能块10里面的地址也是轴1的地址,双线圈了。这个时候你给功能块10一个启动,让他重新计算地址得到正确的地址后就没问题了。

这个是我遇到过的,当时怎么查都没发现问题,轴就是不动。后来一个个功能块打开监控看才发现注释显示得不对,明明是轴1的功能块,注释却显示其他轴的,梯形图里面会按照当前实际的地址来显示注释。

哦哦,谢谢大神哈,还得再看看地址表之类,这样看一脸懵逼~,我朋友这个就是16个轴,就是用了16个这种功能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