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不用显示屏可以控制程序动起来吗

楼主(2021-02-20):
三菱PLC不用显示屏如何让程序动起来,在gx2可以直接在里面控制程序让电机运行吗,各位大佬求解
如何可以该怎么控制

网友A:
可以的,没有屏那把启动信号强制接通就可以了
在监视模式下,把光标放到强制接通的触点上,按按 Ctrl+Enter
好的,谢谢大佬
我去试试看
自我解救

网友B:
1.不用屏幕可以让程序动起来
2.可以在线调试
gxworks工具栏“调试”,打开“模拟”,程序里加个软元件,“更改当前值”
建议系统学习gxworks2编程就都明白了,b站好多资源
好的,谢谢大佬的建议

网友C:
硬件的化可以是按钮,传感器等触发信号;软件可以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