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显示屏,程序如何控制电机动起来

楼主(2021-02-20):
三菱fx3u不用显示屏,在电脑上可以控制程序让电机动起来吗

网友A:
只要你想 那都不是事
我不会呀,我刚刚接触PLC的,大佬,指教一下咯

网友B:
可以强制信号啊

网友C:
组态王
VB
VC
串口调试软件
编程软件
触摸屏软件在线模拟
等等

微信 / 电话 15059791632 官网成功案例 http://www.plcjiemiwang.com/html/cas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