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禾川总线吗?

楼主(2021-02-20):
有用过禾川总线吗?设备大概有23个轴,老板指定要禾川,有用过禾川总线的吗?PLC需要选哪个系列,软件是否和三菱的通用?

网友A:
PLC用禾川Q系列的 和三菱不一样的

网友B:
走EtherCAT总线,国产的PLC应该都支持,图上的台达汇川都有,三菱不支持

网友C:
禾川用Q1300系列可以带23轴,走cat总线,伺服用禾川X3EB系列,请问楼主是哪里的?有需要可以提供禾川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