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E840系列变频器通信不稳定问题。

楼主(2021-02-20):
最近做个项目,遇到三菱E840与上位机MODBSU通信,写入频率不稳定问题,有时能写入进去,有时写不进去,写入进频率后还会自动变0HZ,或过一段时间后又变回写入前的值。还碰到
不能写小数位的情况。只能写整频,不知各位同行有没有出现这种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A:
有一位前辈告诉我,三菱的新产品上市后,前半年千万不要用。尽量过一年再用。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一位前辈告诉我,三菱的新产品上市后,前半年千万不要用。尽量过一年再用。
哈哈哈,鉴定是真话,
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