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手按钮控制为啥要延时?

楼主(2021-02-21):
各位前辈:
今天看到同事写的程序,不明白双手按钮控制为啥还要加延时?

网友A:
安全考虑,给你后悔的时间

网友B:
防呆 即使你一直按着或者被东西压住 也只是第一次起作用

网友C:
就是先按一个开关,另一开关在设定的0.5秒之内有效。如果不松开两个开关,下一次将无法使M3有输出。这个是简单的双手安全启动写法。还有更好的用安全继电器接,尤其是冲床,机器人等,都用到贵的安全继电器。会把故障降到较为安全的程度。且员工难作弊骗过机器。预防发生工伤。
下载积分:+5(静芳) 感谢分享!
下载积分:+5(yanshu) 嗯,安全第一

网友D:
安全考虑

网友E:
3楼正解

网友F:
猜想,
防止,震颤引起信号通断干扰。

网友F:
“就是先按一个开关,另一开关在设定的0.5秒之内有效。如果不松开两个开关,下一次将无法使M3有输出。
这个是简单的双手安全启动写法。还有更好的用安全继电器接,尤其是冲床,机器人等,都用到贵的安全继电器。会把故障降到较为安全的程度。且员工难作弊骗过机器。预防发生工伤。”
同意这观点。

网友G:
这是以前1200写的,也是双手启动的条件
两个350ms的符
同时触发

网友H:
钝化处理

网友F:
钝化处理,说的好。

网友I:
安全考虑,赞同3楼,补充一点,防触发双手启动时加个延时0.2秒左右再启动,

网友J:
防止有些操作人员偷懒,找个东西把其中有个按钮一直压住

网友K:
就是要让你每一次都是双手同时按下按钮,别想卡住一个,只按一个。
加油!

网友L:
防呆,防止按钮坏,防止用户偷懒操作。
核心就是安全等级高。

网友M:
2楼正解,避免有的人为了图方便,在按钮的另一端一直压着

网友N:
支持三楼,出于安全考虑
不忘初心,方得始終;初心易得,始終難守。三更莫贪色;半夜不恋食。

网友O:
同意8楼这观点

网友P:
因为工人操作有的时候为了方便,会把一个按钮短接,然后一只手操作,容易出安全事故。所以就是先按一个开关,另一开关在设定的0.8-1.0秒之内有效。如果不松开两个开关,下一次将无法使M3有输出。这个是简单的双手安全启动写法。还有更好的用安全继电器接,尤其是冲床,机器人等,都用到贵的安全继电器。会把故障降到较为安全的程度。且员工难作弊骗过机器。预防发生工伤。

网友Q:
引用 网友C:
就是先按一个开关,另一开关在设定的0.5秒之内有效。如果不松开两个开关,下一次将无法使M3有输出。这个是简单的双手安全启动写法。还有更好的用安全继电器接,尤其是冲床,机器人等,都用到贵的安全继电器。会把故障降到较为安全的程度。且员工难作弊骗过机器。预防发生工伤。

网友R:
非常不错的杰作

网友S:
有用的东西

网友T:
引用 网友A:
安全考虑,给你后悔的时间

他这M3不是两按键同时按下去导通K5时间吗?怎么看出有延时效果

网友U:
强制双手作业
两按钮不太可能做到同时触发,所以允许最大半秒的错开时间。

网友V(2022-12-20):
双按钮FB

网友W:
之前有个设备也是这样搞得就是为了增加安全等级

网友X:
这个就是双按钮启动信号   在0.5秒内必须2按钮按下才能触发启动信号,也有效防止人为短接按钮造成的安全隐患,但是0.5秒三不是有点苛刻工人的要求了,我一般都是放松到1秒左右

QQ:84818626

网友Y:
引用 网友A:
安全考虑,给你后悔的时间

正解

网友Z:
增加安全等级,学习了谢谢分享!
BYD

网友AA:
这个写法是为了保证2个按钮是在500毫秒内同时按下的才生效
如果2个按钮按下的时间差超过500毫秒 先按的按钮计时器就会导通 那么M3就无法激活了
如果按了一个按钮 再按另一个 或者两个都保持着按下 只要两个按钮不是几乎同时按下 机器都不会启动

网友AB:
安全大于一切

网友AC:
引用 网友X:
这个就是双按钮启动信号   在0.5秒内必须2按钮按下才能触发启动信号,也有效防止人为短接按钮造成的安全隐患,但是0.5秒三不是有点苛刻工人的要求了,我一般都是放松到1秒左右

同意此观点,一个按钮短接或者长期压住,是无法启动的。

网友AD:
你在看过操作工,操作设备你就知道了,直接一个按钮给你卡死,就变成单手启动了,然后就是违规操作。安全考虑就是这样了

网友AE:
用软件的条件从全自动,变为半自动,再安全起动,减少安全事故,提高设备操作的安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