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2-21):
Q02 CPU地址里监视有数据,可是HMI上却显示不出来

线查了,没有问题,协议设置也没有找到问题。请大神们指点指点,问题出在哪?

网友A:
和校验选择有,通信协议选择MC协议(格式5),站号0

网友A:
波特率什么要和触摸屏改一致

网友B:
没通讯上

楼主:
用的QJ71C24N模块CH2

触摸屏的操作什么的都是有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通讯上

没通讯上为啥HMI上的操作都是有效的?难道这个操作与数据不是同一个通讯?

HMI 与PLC 只有一根线R422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校验选择有,通信协议选择MC协议(格式5),站号0

是改PLC这边的模块设置吧?先试试看。

网友C:
检查一下HMI的数据的显示模式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一下HMI的数据的显示模式看看。

显示是选的ASC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校验选择有,通信协议选择MC协议(格式5),站号0

改了,还是一样,没有显示。

??????

网友D:
232跟422&485完全不同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楼主:
引用 网友D:
232跟422&485完全不同

是的,232和422&485肯定是不同的。

问题找到了,D9020从低位开始有数据就会有显示,低位没数据,只是从高位开始的数据,HMI就不会显示。

有几个问题还是不明白:
      1、HMI为什么D9020低位没有数据时就不会显示?是哪里设置有问题还是通讯协议决定了的?如何更改?

      2、232接收过来的数据能不能接收到的就是D9020从低位开始排列的,如果可以,协议里设置还是在条码阅读器里设置?
           目前是把数据接收后再进行处理到D9020从低位开始排列的。

网友E:
图片中你的数据第一位是空格
一般数据最后一位才是空格
空格的 2#码怎么对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图片中你的数据第一位是空格
一般数据最后一位才是空格

数据“空格”的 2# 0010 0000 不是这个吗?图片上的怎么显示是 2# 0000 0010

这个差异是怎么回事?

网友F:
引用楼主〇·微尘ベ于2021-02-21 16:42发表的 HMI 无法显示PLC数据问题 :
Q02 CPU地址里监视有数据,可是HMI上却显示不出来

线查了,没有问题,协议设置也没有找到问题。请大神们指点指点,问题出在哪?

你这不算事,显示中文可能会有些HMI要特殊设定

网友F:
看看你设置是不是有问题,我这中文显示都没问题

网友G:
很明显的寄存器地址没填对
最好是把数据重新move一下,弄到别的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