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2-21):
哪位大神知道这个什么情况?
昨天正常工作,今天木有开,下午的时候自动报警!!!!!

网友A:
安全回路有问题,检查设备的安全回路,比如安全门,安全急停,安全光栅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全回路有问题,检查设备的安全回路,比如安全门,安全急停,安全光栅等

设备木有安装安全设备,就是有也是接进PLC,和变频器没有关系啊?

网友B:
看看变频器的STO端子,正常是红色的。看看是不是连接线断了。

楼主:
已经解决了!!!!!
打施耐德售后电话,叫把控制设置改回键盘,然后再改回来。开机,一切正常!
但是到现在都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变频器的STO端子,正常是红色的。看看是不是连接线断了。

正常都不用STO端子
这个容易误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