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小型PLC可以处理X的Y 次方 烙铁们

楼主(2021-02-22):
烙铁们
那个小型PLC可以处理X的Y 次方 烙铁们

网友A:
带浮点数功能的都可以处理。
这个问题应该这样问:那个小型PLC不可以处理X的Y 次方 烙铁们
Good Lu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浮点数功能的都可以处理。
这个问题应该这样问:那个小型PLC不可以处理X的Y 次方 烙铁们
Good Luck~
TKX 我描述有问题 一般都可以用转来转去来处理 我想有像 AB 那种指令直接处理的 不用转来转去

网友B:
应该都可以吧,
https://www.siemensplc.com/bianchengshili/15902.html
有事加我头像微信

网友C:
西门子有,没有的,支持ST或者SCL自己写下就是了

网友D:
西门子的CALCULATE指令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