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2-22):
使用了2年,最近我的FX3U出现断电时间超过24小时,通电后程序指示灯就会亮红灯。通电4小时以上才能回复正常,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估计是电池不行了,要换电池了

网友B:
程序參數先都讀出來,把plc清除後再寫入!
引用楼主namae于2021-02-22 11:05发表的 三菱FX3U故障 :
使用了2年,最近我的FX3U出现断电时间超过24小时,通电后程序指示灯就会亮红灯。通电4小时以上才能回复正常,是什么原因?

~~業餘打工仔~~

网友C:
电池电量不足的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楼上各位先谢过,如果电池问题应该是电池指示灯先亮啊?不应该程序故障指示灯亮啊,自始至终电池指示灯不亮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楼上各位先谢过,如果电池问题应该是电池指示灯先亮啊?不应该程序故障指示灯亮啊,自始至终电池指示灯不亮的。

也许程序写了D8005小于5的时候直接报警呢?3U用两年就这样?是不是假的

网友E:
会不会是高仿的三菱PLC,高仿的是会有这个问题的
zsh340

网友F:
肯定是高仿货.2010年,2012年用的FX3U到现在都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网友G:
我碰到过是报警电池换了电池也不行可能就是高仿货

网友H:
是报警电池换了电池
拆二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