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
三菱伺服电机上电后异响,晃动电机后,驱动器报警AL51.2

楼主(2021-02-22):
两台伺服电机,相同的程序驱动,经过交换伺服电机的方式判断出其中一个伺服驱动器有问题
有问题的伺服驱动器接上伺服电机后,电机上电,无动作时就嗡嗡嗡的响,晃动伺服电机后电机异响声突然变大,紧接着伺服驱动器报警:AL51.2
电机上电后一直嗡嗡嗡的异响,但是程序驱动正反转时可以听到像是电机转动的声音,但实际伺服电机是没有动作的
可能是那些问题导致的呢?

网友A:
异响的话,先调伺服的刚性(调小),或者你直接一键调整看看。
好的,我往这个方向找找资料,看如何调小伺服的刚性
加油!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异响的话,先调伺服的刚性(调小),或者你直接一键调整看看。
刚性就是PA09参数啊,
加油!

网友B:
不带负载情况下也是吱吱响吗?怀疑驱动器有问题

网友C:
先尝试着改惯量和增益

网友D:
只要PLC能控制启停,就用MRC软件一键调整,我一直都是这样使用的,相当方便

网友E(2021-04-10):
电机
线相序不对也会报警这个

网友F:
八成要这全原因
zsh340

网友G:
主要是相序不对和增益没有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