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389097681

楼主(2021-02-22):
描述:通信协议支持软元件设定
描述:测试程序
描述:协议格式设置
GX Works3用通信协议支持功能的协议发送,只能发一次吗?再次触发的时候它发不出了。求大佬解答一下。

网友A:
可能上次未完成,需要取消协议再执行
  • 下载积分:+1(13824790603) 热心助人!

网友B:
    一次正常的通信是,发送报文给对方,对方响应返回存在2中情况 1,正常响应,2ERR响应,看你的程序,每1次执行都没有判断是否指令完成。如果觉得响应错误帧时间过长,可以修改响应时间,与发送时间延时判定
  • 下载积分:+1(13824790603) 热心助人!
  •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QQ:389097681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次正常的通信是,发送报文给对方,对方响应返回存在2中情况 1,正常响应,2ERR响应,看你的程序,每1次执行都没有判断是否指令完成。如果觉得响应错误帧时间过长,可以修改响应时间,与发送时间延时判定

    加了判断发现指令一直处于未完成的状态,然后我看手册监视了SD9150这个软元件,发现执行第一条指令后,它的值一直为4(4表示的执行状态为接收处理中),这是与PLC通信的设备没有反馈接收成功回来的意思吗?
    QQ:38909768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上次未完成,需要取消协议再执行

    就是不管我怎么弄,他都好像发不出第二条;断电重启后才可以发送,然后第二条又发不出去了。 就是不用断电重启的状况下,怎么取消?
    QQ:389097681

楼主:
    找到问题了,就是通信协议功能那里,接收数据的两行都不能删除,我一开始以为只接收一行就行了,就删除了一行,刚刚把之前删除的一行加上去,就可以正常通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