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2-22):
温度模块与三菱485通信,温度瞬间跳动几百度。怎么取样一个稳定温度程序?请教大师赐教。

网友A:
这是干扰现象,消除干扰源

网友B:
什么协议啊 要是modbus 可以用crc校验

网友C:
单位时间内的10个温度值,去掉最大最小,剩下8个取平均

网友D:
缓存前一秒温度值,和当前秒温度值对比如果大于0.2度无效。我是这样消除干扰的。我的干扰没有你这么大,只有瞬间跳几度。

网友E:
这个你查下温控探头的位置,干扰的话跳动几百度我相信贵公司设备没有那么水。

网友F:
引用楼主cjlw2003于2021-02-22 23:27发表的 温度模块与三菱通信,温度瞬间跳动几百度。怎么取样一个稳定温度程序? :
温度模块与三菱485通信,温度瞬间跳动几百度。怎么取样一个稳定温度程序?请教大师赐教。

如果所有的都是那样,建议用限幅滤波和均值滤波

网友G(2021-11-06):
我也正在搞这个问题,有大师知道吗?请指教

网友H:
那有这么大的跳动啊

网友G:
三菱4LC读取回来的温度

网友G:
波动很厉害,温控表是70多,实际是180~350多

网友I:
应该是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