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2-23):
现在有两个平行轴,需要同时启动和停止,走的位置不同,需要用插补来做吗

网友A:
直线插补就可以

网友B:
2个平行的轴?插补?
不要在意这两个轴怎么摆放 只是说动作 同时启动,同时停止,A轴走100行程,B轴走50行程,以前用的FX5U直接用的它的直线插补做的,西门子小型PLC都不带,所以想问问其他方式能不能做到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C:
可以从软件上做,即设定主动轴的速度或者运动时间之类的参数以后实际上从动轴的速度是可以算出来的,但是这种和插补还是有区别的,不过基本上可以做到同时启动同时停止.
会不会有误差,重复运动多次之后就不同步了

网友D:
我用西门子smart ST20 测试以后,再告诉大家结果

网友E:
不是太懂,好像是要用同步吧

网友F:
既然没讲究,直接调齿轮比呗

网友G(2021-04-07):
插补准一点把,用程序写的可能会有一点点误差

网友H:
还不如用凸轮运动同步启动做,一直同步JOG都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