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2-23):
FX系列编程口圆8针公头和昆仑通态TPC系列的DB9针母头,自己做的话,按照图上所示,232接法,最长多少米??422接法,最长多少米?

标准三菱SC-09的RS232口的编程电缆的规格是什么样的

楼主:
标准三菱SC-09的RS232口的编程电缆

线径是0.2?,0.3?,0.5?,还是0.75的,你们都在哪里购买的,电线的品牌杂七杂八的,普通屏蔽线可不可以,需不需要用双绞线

网友A:
一般购标准线,现在比较少做。急用才自己做
线长,定制量少,人家不给做
只是一个打酱油路过滴!吃瓜群众。

网友B:
淘宝,大体一搜,找一家买通讯线的店铺,客服,说出你的要求,客服给你发链接,然后付款就行
好吧

网友C:
我都是买触摸屏的线,减掉,然后自己加一个485模块就行
我需要的线长,数量少人家不给做,只能自己做了

楼主:
需要加电阻吗,什么样的电阻

网友D:
我用传感器的线做过。

楼主:
这个编程口的公头没法焊啊,技术不行,焊不了

买个转485的转接头跟屏接485吧
  • 下载积分:+1(17680274180)

网友E:
    以前自己做过一次,可能是焊接技术不过关,做出来用不了,后面都是找外面买了
    是啊 ,我也没那焊接技术
    不积跬步无以行千里

网友F:
    成品线不香吗?
    线长,量少,不给定做

    专业外协

网友G:
    用带屏蔽线
    RS232,理论上bai可以达到75米,但du实际达不到,当然还与zhi波特率有关,距dao离zhuan越远,波特率就要越低shu,否则通信失败。通常用50米还可以,这个做过实际项目,波特率设置为9600。
    RS422,RS485结构是相同的,理论上可以达到1km,实际上也是受波特率限制。实际在500米以内,通常还可以正常。需要在总线的两端各一个120殴的终端电阻。
    232通讯距离可以这么长吗

网友H:
    你要线长没关系啊,
    1)买标准的编程线,
    2)买2个D型9针头(1公,1母),要多长线自己焊好
    3)把自己焊好的线,与你买的标准电缆 插接在一起  不就可以了吗
    编程线DB9是232的,232传输距离不是只有15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