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神!

楼主(2021-02-23):
FX3SA+FX3G 485 BD与台达变频器MODBUS RTU通讯程序怎么做的?

网友A:
485BD一般是用来和人机屏和其他上位机通讯的本身不带modbus通讯协议,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用程序写成通讯协议,总之就是很麻烦。
modbus最好用485ADP,然后在特殊软元件里面设置相关的参数,奇偶校验,停止位,波特率那些你自己看吧
FX3S·FX3G·FX3GC·FX3U·FX3UC系列微型可编程控制器 用户手册 MODBUS通信篇.pdf

网友B:
485BD可以做变频器通信用的,几年前用过FX2N的485BD做跟台达的C2000变频器通信,做恒压供水,主要要对通信的理解够深,因为CRC校验都要自己写的,比较麻烦,新手建议上ADP,比较方便。

网友C:
PLC RS485通讯,永宏的PLC,最简单了

网友D:
可以把3g换成3u的plc
plc